[转贴] 直径测量的方法有几种,分别是哪几种?

楼主(2015-03-19):
直径测量的方法有几种,分别是哪几种?

网友(2015-06-09):
直径测量仪大至可分为激光扫描直径测量仪,CCD投影直径测量仪,激光衍射直径测量仪,其中前两者都属光学的几何原理,后者为利用激光衍射原理。测径仪广泛运用于电线电缆,漆包线,金属丝,PVC管,以及医疗器械等各种行业,在线检测和离线检测均可,并能实现自动反馈控制以及与电脑的联机通讯。测径仪行业经过发展已经衍生出了可旋转测径仪和手持式测径仪。

真尚有科技的DMG手持式车轮直径测量仪即为手持式测径仪的一种,是专门测量车轮滚动圆的直径,如铁路、地铁、电车等车轮检测和维修,有效的保证行车的安全,及时排除险情。

作为便携式的一种测量传感器,其操作简单方便,无需连接任何控制设备,直接按钮控制和显示,测量范围为600~1250mm,可定制;精度达到0.2mm,是目前测量车轮直径最实用、最便捷的产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