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pt 好像无法正确report carry skip adder 中mux delay timing

楼主(2015-03-19):
我记得以前讨论过mux 的delay 存在问题,我们最近设计csa 的adder 好像遇到这个问题。

carry skip 会在最后一级采用mux ,C0 与C4进行选择。

但是pt report 每次都选择C0—>C1>C2>C3>c4 这条路径,完全失去了skip 的意义。

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
这里我想说两个问题,
(1) csa不是carry skip 是carry save
(2) 你说的情况是事实存在,最后的进位位是取决与上级进位位和本级求和值的表达式是否为真,如果为真进位位穿越

网友:
pt 只是报最worst 的path, 你可以用-through Cxxx -through Cxxx来报告你想要的path,

楼主:
逻辑上是这样的:

skip 的原理如下:
adder 的P值为1,则C0参越,P值为0,则C4穿越。
P和C4都是先产生的信号,所以此时P值定了,P为0,则CO就等于C4。
P为1,则结果等待C0,C0为后产生信号,C0穿过。

也就是,逻辑上只存在 C0-》CO 和 A0/B0 -》C1->C2->C3->c4 这两种最worst case.

也就是mux 只考虑 I0、I1端的worstcase,没考虑S的出现,使得 I1最worstcase 在逻辑上不存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表达式就是 CO= C0&P+ C4, PT应该只去看timing arc。存在C0->C1->C2->C3->C4的路径

楼主:
回复  papertiger

   其实表达式就是 CO= C0&+ C4, PT应该只去看timing arc。存在C0->C1->C2->C3-> ...
引用 网友B:

    存在c0>C1>c2>c3>c4 ,但是这个时候不应该存在c0>C1>c2>c3>c4>CO ,这种情况就该 C0->CO直连了。

感觉要检查出这种,需要PT算得更加仔细。

我印象中,PT有一个option ,可以强制计算路径的上升下降,会变慢PT的计算速度。
就不知道谁能记得这个option 了。

楼主:
这个看来确实如icfbicfb所说,只能-through Cxxx -through Cxxx 来false_path 了。

上千条啊。

楼主:
回复  papertiger

   其实表达式就是 CO= C0&+ C4, PT应该只去看timing arc。存在C0->C1->C2->C3-> ...
引用 网友B:

这个逻辑是 CO = C0&P + C4&(!P) 。
C4 = xxxx + C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