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中绕线问题

楼主(2015-03-19):
在做ICC的时候,我的mem占了M1-M4,那么我用M5,M6,M7做route的时候,可以在mem的上面走线吗?会引起conjestion吗

网友:
M5-M7可以在memory上走线,congestion是否引起要看情况,和你放置的memory的pin的数量,位置,间距什么的都有关系。

网友:
通常memory上方是可以走任何线的,没太多顾忌 ,

因为memory的顶层通常是power,已经做了屏蔽,不会影响下面电路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