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pr只适用于ocv分析情况吧?【已解决】

楼主(2015-03-19):
timing_remove_clock_reconvergence_pessimism 这个变量只适用于ocv分析模式吧;在跑2010的lab时,它用的analysis_type是默认的,默认的应该就是bc_wc,但是却也上述变量,那这样岂不是错误了吗?

网友:
如果在bc_wc 打开和不打开cppr,不会影响的

网友:
现在最好就ocv打开吧, 别bc-wc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确实! 就是奇怪lab为什么这样做。。。多谢你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已经打开!多谢版大,只是奇怪为什么lab会那样给。。。

网友:
现在除了0.18um及其以上还做bc-wc, 基本都是ocv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懂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个问题哈!

设置set_clock latency -source...  之后进行综合,然后report_timing 这个latency在launch path和capature path上都是存在的,最后计算slack的时候,是互相抵消的,那设置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吗?

就是为了单纯的模拟真实环境吗?

网友:
看一下UG

网友:
回复 网友C:

   base delay不会有影响,但是xtalk 的delay会有不一样。主要是timing window不一致。所以对综合是没有影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还没做个xtalk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