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会Perl的大神帮助,如何写一个txt转bin格式的Perl脚本???

楼主(2015-03-19):
RT,小弟急需一个perl脚本把txt格式的文件转换为bin格式,就是通常keil51 ARM编译器编译出来的bin文件。求高手指导该怎么写?还是说CPAN有写好的模块以供使用。对PERL语言的使用停留在<Perl快速入门[第六版]>的基础上。再次请大神出山指点迷津呀!!!

楼主:
没有人回复呀,自己顶起来

网友:
#!perl -w
#
# Usage: convert.pl [source file] [destination file]
#    If we donot provide source file, STDIN will be used as source.
#    If we donot provide destination file, a file named a.out will be used as output.
if ($#ARGV != 1)
{
    print "Use a.out as default output file.\n";
    $destfile = "a.out";
}
else
{
    $destfile = $ARGV[1]; #using user defined output file
}
open OUTF, ">$destfile" or die "Can't open $destfile for writing!\n";
binmode(OUTF);
while (<>)
{
    for $chunk (split(/ /, $_))
    {
        print OUTF pack("H2", $chunk); #use pack function to write data in binary format
    }
}
close(OUTF);

网友(2015-04-22):
原来写过一个,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