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noRC

楼主(2015-03-20):
请问下用Calibre 提寄生参数时,里头的选项有R+C+CC,C+CC,R,C,noRC,分别代表什么?是不是提R+C+CC做的后仿最准确?提noRC做后仿的话是不是不靠谱?

网友:
noRC能看看LOD效应
提取R,C看具体电路对寄生的敏感程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还是应该要提RC跑下对电路才比较有把握咯。。?

网友(2018-11-12):
R+C+CC提取的是最全的,看你的具体情况,如果你需要耦合电容就选这个。如果不需要就选R+C,你可以都提取一下,做个对比。

R 电阻

C 电容

CC耦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