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测试数字码型生产问题

楼主(2015-03-20):
向各位做过DAC测试的求助,DAC测试的数字码一般怎么生成(采样率约为100MPS-200MPS),是用逻辑分析仪+码型发生器生成?或者还有其他什么方法?看到过ADI有个DPG的板子,似乎也是测DAC专用的码型生成的,不知道有谁用过没有,能否给介绍一下。     还有不知道哪位有DAC比较详细的DAC测试方案(包括PCB设计),能否共享一下,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答复,自己顶一下

网友:
INL和DNL用步长线性的码字测量
SFDR用正弦波的码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答复!我想问,就是这个码型一般用什么仪器产生的?

网友:
一般ATE如J750都有模拟板卡产生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答复!手上没有你说的那个测试平台,也没有码型模块,想用FPGA去生成,现在在想如果速度200M以上,是不是必须的差分传输?

网友:
回复 网友B:

    200M还好。注意减少时钟线受的干扰。布线短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答复!你有测试过DAC吗?有没有具体测试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