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SMIC的点13的库

楼主(2015-03-20):
我下了一个SMIC点13的库,想在hspice下用这个模型,我想问下。里面有.lib和.mdl等等,文件,我应该放在什么路径下,在hspice里才可以调用,在hspice的testbench里 ,使用.lib语句调用吗?需不需要用.include语句加点什么东西,总之,学生一枚,求各位老师指点。拜谢

网友:
用cadence啊
再说了,这种model file,没点资深点的人亲自在你旁边或者是有样本,新手自己是很难搞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想知道怎么把库在testbench里调用,是不是只用写一个.lib加个路径名字就可以了呢?

网友:
   你这种方法只使用于类似CSMC 0.6um这种老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应该怎么调用这种新的的工艺库呢,语法是什么啊,我这只能用hspice而且要写在unix下写testbench来仿真。请你帮帮我,告诉我语法是什么好吗?不可以这样调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