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130nm的pad pitch

楼主(2015-03-20):
现在在做SMIC130nm的Floorplan,不知道pad pitch大概设置为多少比较合适?有人用过吗,我打算采用QFP封装,pitch设置为30um够不够啊??

楼主:
刚才说错了,应该是两个pad之间的间距设置为30够不够?

网友:
肯定够, pad abut都能封装,别说有间距了,

是普通inline cup pad么?

楼主:
是的,普通的bonding pad,要放置成inline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