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属电流密度在哪可以找到

楼主(2015-03-20):
第一次画版图,不知道金属电流密度在哪可以找到。
用csmc的2um36V bipolar工艺,知道的麻烦说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看到有人说在design rules里面,我去找了一圈没看到...
pdf文档里关于两层金属,只看到了线宽和金属厚度的一些参数
难道在design rules的命令文件里面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在 design rules 的 reliability specification 里面。

网友:
csmc的话,在Topological Design Rule里。
比如想知道金属1的电流密度的话,就找到金属1规则那里,在正文下方的note里会有说明,Maximum current density is xx ma/um.

网友:
上面说的如果没找到的话,也可以尝试找下EM rules 里面有可能会有描述。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C:
  这里只有金属宽度距离的数据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D:
    这里有厚度的数据,也没有看到金属密度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我再看看,找不到就去问CE了

网友:
你可以在Design Rule里面试试看搜索Current Density

网友(2022-08-03):
metal1  1mA/um   metal2 1.8mA/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