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的decimation/filter设计

楼主(2015-03-20):
最近项目需要开始学这个东西。模拟域的东西还可以,但没找到什么资料关于decimation/filter设计的。看文章里寥寥数字提过貌似简单但就是不知道怎么设计。
哪方面的文章或者资料比较好?

网友:
ieee的文章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具体一点的文章或者书的题目吗?多谢了。
很难找到现成的数字滤波器的代码啊?

楼主:
看了一些文章,还是不太理解数字滤波器这个东西。
数字信号处理书上面的滤波器都是作用于离散时间的、每个采样点有一定值的波形。这样我觉得可以理解。
但是sigma-delta上面的数字滤波器直接用于调制器的输出,也就是滤波器的输入全是1和0。
举个例子,一个低通的数字滤波器如图一,用于滤掉高于fb频率的信号。这时候如果调制器的输入为1/2FS,调制器输出为01间隔。
从波形上讲这是一个频率为fs的正弦波。理论上将这时候低通应该把它过滤为全部为0.5的直流信号,表示其低频分量为0.5.
但数字滤波不可能出现0.5啊。结果即不应该是全0,也不应该是全1,只能是不变。也就是说低通数字滤波器不能处理值全部为0或者1的信号?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B(2020-03-25):
who can answer this?

网友(2021-08-31):
引用 网友B:
who can answer this?

digital filter作用于1010的bit stream之后,由于fir一次要收很多个bit,将之delay,并与系数相乘累加,所以每次filter的输出,都包含了fir阶数个bit的信息量,他的有效位宽自然就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些文章,还是不太理解数字滤波器这个东西。
数字信号处理书上面的滤波器都是作用于离散时间的、每个 ...

数字信号滤波处理后,是对信号做了扩位的。单bit SDM输出是0,1...的序列,经过滤波器处理后扩位之后,位宽增大了之后,小数位就体现出来了。比如定点设计为8bit,1bit整数,7bit小数,那[0,1000000]就代表了0.5.

网友(2024-09-04):
顶一顶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有同样问题

网友:
理解数字滤波器的关键在于对滑动平均滤波器、累加转存滤波器、半带滤波器等的z域传递函数的推导理解,以及通过将z=e^(j*2*pi*f/fs)代入传递函数后的幅相曲线特别是幅值曲线随f/fs的变化的分析。说白了还是对z变换的理解和运用,z变换不过关,基本上是理解不了数字滤波器的,即使会用工具设计可能也只是学了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