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 如何restore database?

楼主(2015-03-20):
各位大神,我用redhawk跑完static之后,我关掉redhawk,现在不想重新在run一次,如何restore以前的数据,我用
import db ××.db 会崩掉,报出的错误是:unexpected corner case identified (alccn018)

网友:
建议先退一次,再load aga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退出了,然后重新启动了redhawk,直接import db是不行的,是不是还需要其他的一些cmd,
我尝试了,线import gsr,发现,import gsr以后,就不能import db了。

网友:
import db不需要设置的,就像gui里面操作一样的

建议重新跑一次吧,

网友(2024-10-17):
求解求解,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