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zoom到一个版图上指定位置的点操作的问题

楼主(2015-03-20):
诸位layouter,谁利用virtuoso做过如下操作:已知一个点的位置,需要zoom到该点。

我目前只能通过修改snap space和在lsw减小层数来增加zoom的效率,因为毕竟版图大的话刷新和操作都需要时间,造成操作很慢。

所以谁有zoom到版图特定位置的快捷操作,还请不吝赐教。多谢多谢。

网友:
好像是在 icfb 主menu上 ( x Y) 回车吧,不记得了,

icfb51就有这个功能的,问下熟练的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skill写一个脚本  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否写一下。

网友:
指定位置是不是有坐标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自己试试写一个   给你个提示:

1 先写一个Form 用来填写 X Y 坐标
2 用 leZoomToPoint()  去zoom 到 x y点
3 用 leClearAllRuler()  在x y 处画小十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我在icfb界面上直接输入(x,y)  不可以,会抱错的,同问怎么在icfb窗口中操作?

网友:
tap 键
然后CIW输入坐标试试
格式:(X:Y)

楼主:
已经搞定了,方法如下:
1、在virtuoso中,首先zoom到合适的倍数,因为zoom的倍数会保持到后期;
2、按TAB键;
3、在ciw命令行中键入坐标,一个可行的格式为X:Y 注意中间不要有空格;
4、按照如上步骤实施,就可以zoom得到(x,y)为中心。

楼主:
哦,没看到,其实9楼是正确的。谢谢大家回复。和大家学到了很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bbs.eetop.cn/thread-328322-1-7.html 这个也可以满足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