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法] RFID读头可获得tag距离读头多远的信息么?

楼主(2015-03-20):
RFID的读头是否可根据tag返回的信号的强弱分辨tag的远近么?

网友(2015-10-04):
可以。但就像BLE beacon一样,要准确测距很难

网友(2017-05-03):
可以的,对TX的幅值进行侦测,也可以外挂一个C或者L做一个接近检测功能。

网友(2018-01-07):
回复 楼主:

网友:
可以,需要换算

网友(2018-03-09):
目前性能优异的UHF RFID读写器和标签通信距离能达到30m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