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单位增益带宽的问题

楼主(2015-03-20):
模拟刚入门有点菜。。  撘了一个简单的二级运放,指标也基本达标 。但是有一个疑问 我发现我的管子跨倒非常大,但是单位增益带宽却和这么大的跨倒比起来非常小。按照公式 GWB=gm/C  C是负载电容固定为3pF LQ6T74)VQ8[F~RI]@HY@0.jpg 估算: 1.7*10E-3 / 3*10E-12 = 5.7*10E8 大概是570M

与仿真出来的也只有40M 差的有点多啊TT,不知道怎么可以改进改进

还是我的算法就是个错误额

网友:
你算出来的5.7*10E8,单位是rad/s,还要除以2pi才是Hz。还有就是电容,除了加的负载电容,还有MOS管的寄生电容,管子尺寸大的话有可能寄生电容也不小,这样电容值还要增大,计算的带宽就接近仿真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是我看我的寄生电容都是f级的,我觉得影响应该很小吧。还有就是除以2派还是差的比较多。不知道能在哪儿优化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