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模拟面试题分享

楼主(2015-03-20):
最近去面试了一家大公司的模拟设计职位。
问了一大堆问题,有一个问题当时一紧张,没回答出来。出来后想想,其实挺简单的。

要求DC gain. 好像拉扎维书上有这个题目。

DC——Gain

DC——Gain

网友(2015-08-06):
真是纯为考试准备,这么不靠谱的题目?哈哈哈。
这样能培养出设计人才?这是哪个公司啊?

网友(2017-07-28):
右边的M2是接地还是接高?

网友(2018-03-06):
    M2  common-gate amplifier ?

网友A(2021-07-13):
这个就是折叠共源共栅结构吧

网友:
共源级作负载的折叠共源共栅结构?

网友:
M2应该给的是偏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折叠共源共栅结构吧

请问为什么是共源呢?

网友(2022-01-28):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是共源呢?

我觉得是一个source follower 加一个common gate结构

最下面的电流源mos就叫M4吧

kcl可以得出 vi(gm1+1/ro1)-vo(gm1+gm2+1/(ro1//ro2//ro4)-1/ro2)=0

简化一下 vo/vi=gm1*gm2*ro2/(gm1+gm2)

有没有大神看一下对不对?

网友C:
我也觉得是source follower加一个CG 结构,第一级增益是gm1/(gm1+gm2),第二级gm2*(ro3||(ro1+ro2))

网友D(2022-09-15):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是source follower加一个CG 结构,第一级增益是gm1/(gm1+gm2),第二级gm2*(ro3||(ro1+ro2))
...

我是这么分析的,不知道对不对?

分析

分析

网友(2023-06-17):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折叠共源共栅结构吧

M1是P管的话,就是共源共栅了

网友E(2023-08-04):
引用 网友D:
我是这么分析的,不知道对不对?

请问回答使用什么软件弄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回答使用什么软件弄得啊

就是windows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