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放加电保护问题

楼主(2015-03-20):
想给功放弄一个加电保护(不做在芯片电路里,外加电源逻辑控制芯片),现在市面上有什么逻辑芯片是可以先加负电之后再加正电的吗?(防止功放烧坏)。或者是有什么开关芯片是可以负电加上之后正电才能导通的?

网友:
有单独的加电时序电路,你看看hittite应该有产品,或者自己用电路搭。我们一般用三极管做负电保护电路,然后形成ttl信号给功放电源电路。

网友:
直接用三极管   然后在接个继电器 不就完了! 负压 不通  继电器就不吸和 通不了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