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遇到过encounter,不能修holdtime违例的情况,大家救我

楼主(2015-03-20):
当前density只有70%,但是holdtime每次优化结果出来都是与原来一样,违例一点都没有修,我看了最严重的几条发现是可以修的,然后看优化运行的log,发现优化的过程工具显示可以修这些违例,只修剩下1条,但优化运行结束,立马变回原来没修的情况,下面的图就是运行过程的报告

网友:
把这条path具体路径贴出来啊

网友:
报一下这条路径的setup slack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违例路径的startpoint插buffer可以修的,就是不知道工具为什么最后突然停止修复,会不会是因为我设置或模式有些地方设置出错了,encounter一些engine产生冲突导致运行中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一条路径holdtime违例是0.075ns违例,setuptime没有违例,slack有3ns多,正常插一个驱动不大不小的buffer就可以把这个holdtime违例修了也不会导致setuptime违例啊,不知道工具为什么不休,不怀疑是工具遇到什么设置问题导致冲突就停止运行了。

网友:
那个combinational loop能不能从网表中去掉或用set_disable_timing屏蔽掉?对这个问题有没有影响?

网友:
那个combinational loop能不能从网表中去掉或者用set_disable_timing屏蔽掉?对这个问题有没有影响?

网友:
slack 多设点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analysis mode设置设错了,重新设置当前stage的analysis mod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