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旁路电容

楼主(2015-03-20):
各位大大,
小弟看到一些放大器的datasheet上,vdd和gnd都会加上一些电容,通常是两个电容并联,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比如6.8uF||0.01uF,请问为什么要用两个电容呀。。。

非常感谢

网友:
电容有ESR和ESL寄生元件。主板走线和封装引脚也有寄生R和L.系列RLC电路有谐振频率。阻抗在谐振频率为最小。最小阻抗由绕过噪声。电容的阻抗增大远离共振频率 - >有效地减少绕过功能。绕过宽带噪声(在几个不同频率)的 - >几个电容器并联连接的,以获得多于一个频率的低阻抗区域。

网友:
大电容个子太大,跑得慢,只能工作只低频;小电容个子小灵活,跑得快,可以工作在高频,但是在低频搬运能力不如大个子的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