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赛灵思千兆以太网实现问题

楼主(2015-03-21):
最近在做千兆以太网,硬件是其他人做的,我看他们的原理图是用了一片88e1111,并行数据线直接接到了FPGA上,然后接了一个RJ45的接口,这两天搜有关的资料,有点疑惑,1,发现赛灵思关于千兆以太网的ip核有两个,一个是gig_eth_pcs_pma,还有一个是叫Tri-mode ethernet MAC,这两个IP核是个什么关系?向我们这种硬件设计整体上应该是怎么调用IP核?是调用一个gig_eth_pcs_pma就行还是把这两个核连起来?谢谢

网友:
顶一下,让知道的大神看到。。。

网友:
应该是:Tri-mode ethernet MAC

网友:
88e1111要是有以太网PCS/PMA的功能,就只需要Tri-Mode MAC;不知道你说的并行数据线是不是GMII接口,是的话例化Tri-Mode MAC就可以啦;具体以太网的层次结构请参考802.3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两天我想看了下打算用SGMii模式,然后直接例化ethernet 1000base-x pcs pma那个ip核,我看ip核的接口和88E1111的SGMii接口可以直接接起来用么?谢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