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同学在 centOS7的主机上面装过 IC616和 MMSIM141?

楼主(2015-03-21):
我的系统参数:
centOS7
3.10.0-123.20.1.el7.x86_64
4GB运存,1GB集成图形显示卡。
大家说能成功么?

网友:
将就,跑起来比较费劲

楼主:
回复 网友A:

    FAILED
ERRORS AS FOLLOW:
[root@zbcom yuezhengzikang]# su yuezhengzikang
bash: /home/cadence/INCISIVE142/kits/VerificationKit/env.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bash-4.2$ virtuoso &
[1] 4378
bash-4.2$ WARNING: HOST <zbcom.com>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virtuoso:   ERROR: The command /home/cadence/IC616/share/oa/bin/sysname returned an error status:
                            unknown
virtuoso:    INFO: Note that OpenAccess (OA) requires running the Configure phase.
virtuoso:          See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before
virtuoso:          you complete the configuration step. This manual is included with
virtuoso:          the Cadence product documentation.

[1]+  Exit 1                  virtuoso
bash-4.2$

HOW TO SHOOT IT?

网友:
cadence的东西大多要ksh,rhel7默认不安装,安装之后大多数软件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2015-08-09):
安装后启动不了,报告说是不支持7.0的系统。

网友B(2015-09-17):
回复 网友C:
试试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50_gcc44x
export W3264_NO_HOST_CHECK=1

网友(2016-01-24):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神指点:
然后加上这两个就好了

谢谢指点,不过想问一下这两行是做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2016-04-29):
尝试过,但没成功

网友(2016-07-28):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50_gcc44x
告诉软件,让他按照这个版本来理解你使用的操作系统版本。
第二条不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centos 6.8很好用

网友(2017-07-09):
在Centos7下安装cadence(IC617,MMSIM151...)会出现warning,采用上面的方法可以解决,亲测有效

网友(2017-08-08):
回复 网友D:
在centos7下安装IC617,请问下面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On a 64-bit Linux host, you probably need to install a 32-bit library
libp11-kit-gnome-keyring before you can run this step, e.g. on Ubuntu
run the following command to install this library:
sudo apt-get install libp11-kit-gnome-keyring:i386

网友(2017-09-25):
centos 6.8 占用的ram少於centos 7
gui也快, 請問用centos7的目的是?

网友(2019-06-24):
I am working on Centos 7

网友(2021-04-13):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试试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50_gcc44x

添加了后 ,确实不提示了  CIW 也启动了

网友(2024-05-10):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试试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50_gcc44x

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