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andgap正反馈如何理解

楼主(2015-03-21):
bandgap存在正反馈和负反馈。问题一:负反馈的作用是去钳位X、Y节点的电平,那么正反馈的作用是什么呢?
问题二:是否有一种bandgap电路架构只存在负反馈,不存在正反馈?

网友A:
我去ADI面试的时候被问了类似的问题
正负反馈要看那个是主要的 这里显然需要的是负反馈 所以负反馈要接在dominant的那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由于使用了运放去钳位,意味着必定有两个相位相反的通路,我们需要负反馈,但是不可避免引入了正反馈。   bandgap整体上是需要负反馈的。所以要保证负反馈系数大于正反馈。

   现在有极低功耗的bandgap。利用vth,而不是vbe来产生,那样的结构可以运放,也就没有了正反馈。

网友:
可以不用运算放大器,只有负反馈

网友:
所以说是ADI了。ADI做运放不是水货啦。不是只有运放才有正负反馈的。现在好多同学,都把单管放大给忘了。。 负反馈对应bg公式里的减,正反馈对应加。

网友:
正反馈应该是用来启动电路的,脱离0态

网友:
X点电压不会变是吧?

网友B:
正反馈应该是用来启动电路的,脱离0态
引用 网友C:

  说的很对,电路启动阶段,PMOS电流源尚未建立,因此小的注入电流只能通过正反馈,而一旦PMOS电流源建立起来后,支路电流不可能无线增大,负反馈起作用拉回平衡点。

网友:
要保证负反馈系数大于正反馈

网友:
回复 网友D:

   JXJ GG还是那么厉害,不过是如果用电流镜钳位,也会产生正反馈,我个人觉得基准是偏置的偏置,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所以必须存在正反馈才能把它拉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够发一篇没有正反馈 bandgap的paper吗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挺认同你的观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I was asked the same question in an interview with another famous company. You are right. The negative feedback is dominant.

网友:
回复 网友D:

    牛逼

网友F(2024-02-27):
引用 网友A:
我去ADI面试的时候被问了类似的问题
正负反馈要看那个是主要的 这里显然需要的是负反馈 所以负反馈要接在do ...

请教这里的dominate是要表达“主导”还是“主极点”?

网友(2024-05-21):
引用 网友F:
请教这里的dominate是要表达“主导”还是“主极点”?

是“主导”,负反馈的环路增益要大于正反馈环路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很对,电路启动阶段,PMOS电流源尚未建立,因此小的注入电流只能通过正反馈,而一旦PMOS电流源建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