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LC二端口网络综合

楼主(2015-03-21):
各位大神,帮助小弟一下:如果H(s).H(-s)=-s^10+2.1s^8-5.2s^6+7.2s^4+99.7s^2-3708.8。能写出H(s)和H(-s)不。。求帮忙

网友:
求出右面多项式的根,取左半平面的根就是H(s)的零点,然后通过(s-s1)(s-s2)...的形式构造H(s)

楼主(2015-04-22):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啊,我看看

网友(2015-05-29):
我也看看,学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