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这种带隙基准电压温度系数 的仿真结果刚好与彩虹线相反

楼主(2015-03-21):
仿真出了温度特性如下图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温度特性不是向上弯的?

网友:
通常工艺的vbe的温度系数随温度升高而变得更负,所以bandgap曲线是彩虹形状。如果是工艺VBE的温度系数随温度升高而变得不那么负,或许最后的bandgap曲线会如楼主所示。建议楼主单独仿真一下你用的工艺的VBE的温度特性。个人观点,抛砖引玉。

网友(2015-07-21):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指导一下怎么单独仿真一个vbe的温度特性曲线,小菜鸟一枚,请帮助。

网友:
2楼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单独仿真一个BJT的VEB温度特性很简单啊,以PNP为例,就在E端接一个电流源提供固定的电流,B和C接地,进行温度扫描,输出E端电压即可。

网友:
话说做过了BGR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赞lz一个~
N=|Vbe1的温度系数/deltaVbe的温度系数|如果N的值随着温度上升而变大,则输出电压随温度变化的曲线就是彩虹形状的;反之则反之~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在温度低的时候负温度系数比正温度系数要大,并且我们虽然通常考虑Vbe是与温度的关系是线性的,但是实际上二者的关系是非线性的,所以在高温的时候可能负温度系数变得比正温度要小。即这种结构在低温是负温度系数比正温度系数大,高温时负温度系数比正温度系数小,所以整个温漂曲线表现为先减后增;要看VBE的温度特性直接用原有的电路仿真,仿节点X处的电压Vx关于温度的特征曲线即可。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只是交流交流,不对的话欢迎指正。

网友:
可能与你的运放有关,运放设计不好,会出现这种形状的曲线。

网友:
建议采用四楼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将运放的+-换一下。再看看

网友:
如果楼主运放极性没用画错的话,那么应该将输入端对换一下。如果外面的PMOS管放在运放内部,那么正负极性标的没有问题。(环路负反馈应该大于正反馈,系统才能稳定。)

网友(2022-01-14):
正负极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