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前仿节点电容问题

楼主(2015-03-21):
Hspice仿真中,在Option中增加CAPTAB选项,就可以看到某个电路节点对GND的总的寄生电容,当然也可以找到该节点连接的器件,对每个器件的电容进行计算。那么在Cadence中是否有类似于CAPTAB的作用,直接可以看到某个节点对GND的寄生电容,不用找器件计算。谢了,注意是在前仿过程中。

网友:
坐等楼下大神指导,也是我们一直想指导的问题

网友(2015-07-29):
同问!!坐等大神!~

网友:
有,以前用过。比如进行tran分析时,在tran分析的界面点击option按钮就能找到

网友(2016-10-21):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能不能说得再详细一点啊?......没有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啦~~~~非常感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仿真完了,然后怎么看到各个节点的cap值?

网友(2021-05-05):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Results-Print-Capacitance Table

网友(2024-12-02):
请问有的net出现了多次应该把所有结果加和吗

网友(2025-09-18):
为什么我仿真出来的电容表格值那一栏全是0?我自己加了对地电容也没仿真出来

网友(2025-10-27):
感谢,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