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wer pad的放置

楼主(2015-03-21):
用的smic130的工艺,在i/o pad文档中写到,为了ESD的目的,最好每隔500um放置一对core power和pad power,这样的话大部分的空间都被Power pad占用了啊,500um感觉是不是太小了啊?有没有做过的啊,指导一下啊?

网友:
io power pad和用到的io pad个数和频率有关系,一般8~10个加一对就行了

楼主:
是不是可以多放点 core power 的pad,少放一点 io pad power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