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UVM带参数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5-03-22):
我定义了一个带参数的接口,接口中的参数写的是"BLUE",在top中例化了三次接口,参数分别为“BLUE”,“GREEN”,"RED",blue可以过,后两个参数都报下面的错误,求大神解决!!
Error-[ICTTFC] Incompatible complex type usage
top_tb.sv, 66
  Incompatible complex type usage in task or function call.
  The following express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formal parameter of the
  function. The type of the actual is 'interface encode_if#("GREEN")', while
  the type of the formal is 'virtual interface encode_if#("BLUE")'.
  Expression: top_tb.ch1_if
  Source info: uvm_config_db#(encode_if#("BLUE"))::set(null,
  "uvm_test_top.drv1", "vif", top_tb.ch1_if)

网友:
The type of the actual is 'interface encode_if#("GREEN")', while
  the type of the formal is 'virtual interface encode_if#("B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