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手上有个俄罗斯GPS项目测试出现问题找GPS和嵌入式高手review电路,报酬3000

楼主(2015-03-22):
手上有一个俄罗斯GLONASS卫星指引的GPS项目。是用来引导农场收割机的。大致结构是GPS接收器接受XYZ位置信号和嵌入式系统比较。嵌入式系统有多个sensor对收割机的位置感应。同时根据GPS信号和sensors收到的信号,驱动收割机改变方向和纠正方位错误。现在的大致问题是,在chamber里模拟,外界什么都没改变,sensor后面的ADC就不知道哪来输出。输出电平很小,o.几V。但已经影响到整个系统。10块板子里大概有6块有这样的问题。4块可以pass测试。有兴趣的高手请联系我QQ305975720,给你电路图。你帮我提出建议,我再去改然后再去批量测试,没有问题了就给付报酬。

网友:
这个阶段找人解决问题,至少得加个0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review整个电路,是嵌入式前端的一部分。sensor进来那部分。不大。就几平方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