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x系统中synopsys的license MAC地址为8位,如何转为12位

楼主(2015-03-22):
unix服务器中license对应mac地址位置是8位的,这是什么原因?能转为linux系统对应12位的mac吗?
SERVER XXXX 90C03ED2 27000
VENDOR snpslmd /tools/synopsys/scl_v11.1_sunos5/sparcOS5/bin/snpslmd
USE_SERVER
INCREMENT SSS snpslmd

网友:
无法转换,hostid是8位,是根据ip地址生成的,
lmhostid是12位,也就是eth-0对应的网卡mac地址
所以你要是想在linux上也用上这个license,设置ip地址为原来 sun的ip地址即可

网友:
樓上的是說有一台sun的工作站與一台linux的IP地址一樣, 兩台同時存在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不行,冲突了

楼主:
感谢snk88,我试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