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光接收 光电二极管

楼主(2015-03-22):
光电二极管的偏置电压是指两端电压差是2.5v还是想静态工作点一样两端都是2.5v???求指点 在线等

网友:
光导模式下,是两端压差(注意是反偏置),不过不一定是2.5V, 更高的压差可以得到更快的响应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好的解决了疑问,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