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LL中的环路滤波器是否可以用OTA-C实现?

楼主(2015-03-22):
我想问下各位大神,目前好像没有用OTA-C的方法来实现锁相环中的环路滤波器的吧。是否有什么弊端和优势?

网友:
以前有的,现在好像都不用了。有什么优势呢,不知道。但是OTA的噪声肯定比无源器件的大。

网友:
现在要么全数字,要么passive filter很少active filter了

网友:
OTA-C 比无源可以省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滤波器的电容面积可以减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有人这样用了吗?找不到用OTA-C做滤波器用在锁相环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可以线性调节滤波器的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