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中MOS管宽长比的确定

楼主(2015-03-22):
在设计电路和仿真的时候我们通常需要确定电路中器件的一些参数,如电阻、电容、MOS管宽长比、三极管发射结面积等, 有谁知道模拟电路中一些MOS 管的宽长比怎么确定的呢?

楼主:
期待大家的回复

网友:
根据电路指标要求用公式计算出来的,然后考虑一些失配、版图设计等再做一些调整。很多教材上都有的,比如Allen的那本书上

网友:
另外,何乐年、王忆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可以参考一下,比较适合初学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Allen的书是哪本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第二版)电子工业出版社 冯军、李智群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