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 lmgrd 问题

楼主(2015-03-22):
安装后lmstat
出现:lmgrd is not running: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15,570: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后面进行:lmgrd  /eda/mentor/ixl_cal_2014.1_17.12/bin/lmgrd -c
可以正常启动
但是每次开机后都要输入这个命令
请问如何可以自动处理啊

楼主:
在rc.local也输入了
/eda/mentor/ixl_cal_2014.1_17.12/bin/lmgrd -c
/eda/mentor/ixl_cal_2014.1_17.12/license.dat -l
/eda/mentor/ixl_cal_2014.1_17.12/mg.log &

楼主:
.bashrc文件是

export CALIBRE_HOME=/eda/mentor/ixl_cal_2014.1_17.12
export MGLS_LICENSE_FILE=$CALIBRE_HOME/license.dat
export PATH=$CALIBRE_HOME/binPATH
export MGC_LIB_PATH=$CALIBRE_HOME/lib
export CALIBRE_2013_4_ALLOW_IXL_ON_RHEL6=101010
export LM_LICENSE_FILE=$MGLS_LICENSE_FILE

网友:
calibre2014有没有32位的

楼主:
应该是64位的,这是redhat 6.5虚拟机使用的
现在我用这个设置在实际系统在另一台电脑使用
出现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应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
重装全英文版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