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中调用gmac ip核,在发送巨型帧的时候crc检验报错,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2015-03-23):
gmac模块在发送正常帧的时候,1500字节已下的数据的时候,crc检验正确,但是发送巨型帧的时候crc报错,望指教

网友:
JUMBO帧要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把控制jumbo帧的使能信号拉高,通过chipscope可以观察通过gmac后的jumbo帧,数据长度在6000多字节,但是在发送到交换机的时候,还是提示gmac生成的crc报错,然后交换机就直接给丢弃了,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