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在执行编译命令时异常退出

楼主(2015-03-23):
如题,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运行DC的compile命令时,软件跑着跑着就直接自动退出了,还显示system fatal error,这种情况是哪处的约束出现了问题?向各位大牛请教!!

网友:
很多是内存不足,还有就是代码里面有问题。版本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综合的模块不是很大啊

楼主:
最终发现原因,将RTL代码analyze到DC内存中做了两遍,导致软件退出,希望各位写脚本时多加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