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端口网络公式推导求助

楼主(2015-03-23):
请问一下各位,如图:  ,这个二端口网络的等效电容Cequal如何推导,麻烦各位高手具体给我讲解一下吧,谢谢。

网友:
你问的Cequal是什么意思?
假设你问的是这个网络的Y参数
如果你不怕麻烦 就直接硬算 根据定义
或者根据网络的串联并联 拆成多个子网络 这样只是计算的时候稍微轻松些

楼主:
回复 2# wkfr 嗯,这个Cequal就是整个网络的等效电容,  ,这是文献中算出来的等效电容,但是我不清楚他是怎么推导出来的,所以麻烦您具体解释一下吧,谢谢。

网友:
把所有元件写成频域下运算阻抗的形式,然后计算总的阻抗,把这个总的阻抗的式子转换成1/jwC的形式,分母jw后面的那个式子就是等效电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楼主你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哦,是的。虽然比较麻烦,但是还是要试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这个是二端口网络只能计算其中一端的阻抗或者导纳(开路阻抗/短路导纳),所以。。。。。有些晕

网友:
   那你是算出来了吗?跟给的一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就是因为没法列出整个公式,所以不大清楚怎么写,是我想自己去推导一下,但是竟然写不出公式,唉,还是没学好。。继续请教。。。

网友:
回复  fightshan

没有,就是因为没法列出整个公式,所以不大清楚怎么写,是我想自己去推导一下,但是竟 ...
引用 网友B:

   容易写啊  换成阻抗的形式 把他们都当做电阻一样串并联,就可以写出来  再试试

网友:
1)求解的时候,部分电路要进行delta-star变换。
2)可以运用拉式变换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明白,但是这么写也是针对单端电路阻抗吧,我这个是两端口的,所以不能按照以往的阻抗形式写吧,我还是没掌握好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