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知道哪位大哥知道6.1.5里面工具条上显示坐标和选择个数

楼主(2015-03-23):
不知道这个功能是CADENCE自带的吗?还是需要额外的SKILL来实现?

网友:
cadence自带的就有的

楼主:
哪里可以调用出来啊?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616,之前用过615,装完就有,还需要调出来吗?

楼主:
之前因为XMANAGER设置问题,没有,现在终于找到原因了,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