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laker在高亮某条线的时候可以选择颜色么

楼主(2015-03-23):
内容有些颜色很不清楚,或者cadence有类似功能?

网友:
同问,现在我就使用笨办法,多点几次就会出现我要的颜色,不过好麻烦.

网友:
不多说,F3键

楼主(2015-10-18):
回复 网友A:

F3貌似不可以的吧,我试试,谢谢您

网友:
F3可以自己选颜色

网友(2015-11-23):
回复 楼主:

    可以在layer 层中可以选   调颜色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这个功能?学习了

网友:
改显示文件里的y0层,y1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