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offset

楼主(2015-03-23):
需要做一个低offset的运放,没有用CDS等做法,直接trim,但目前做出来结果发现vos会随温度偏移很大,不太满足要求,请教做过此类电路的大牛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有什么资料文献分享一下,不甚感激,谢谢。

网友:
你使用低压 process 做出来一般会多大? 以前 0.5um  5~10mv
一offset 一般不外
auto zero , 或是调 input mos W/L  很多组去TRIM
或是调输出 tail current ,

如果是温度问题是否可以由 bias current ->
  提供OP tail current ?
就是利用有温度 tail current 去 cancel offset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放offset5mv左右。   trim 电流可以到250uv,但是发现随温度飘移很大,超过了1mv。
   您说的“利用有温度 tail current 去 cancel offset”, 能否在详细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
不知楼主的要求多高
论坛里有本 Dynamic Offset Compensated CMOS Amplifiers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需要500uv以内,现在是温度漂移较大,没想到好的办法。   您说的那本书是动态调整,我这里不希望引入时钟,所以只能trim,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有一种改变 opa tail current 就是在 output stage
多加个小电流, 去特别产生OFFSET ,

常温下 current=0 , 高温下就看你要 + or - offset .我以前做 rail to rail 是这方式
simulation 过, 但是 没 tape out , 不确定是否真可行 ?
而且那是当初想 trim 1mv OPA .不是考虑温飘
当时要求是 1mv 内 offset

How can upload this paper
"A widely tunable Gm-C filter using tail current offset in two differential pairs'

and how to  measure 250uv ?

网友:
250uv  如何量出来阿  ??
还是纯simulation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