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610问题,谢谢大家帮忙

楼主(2015-03-23):
1,我之前已经建好了一个库,名为fff,后来,感觉没有用了,就当是练手,就把它拖到桌面Trash(垃圾箱吧)。我再次启动打开CIW窗口时,单击file/open,就会出现一下警告:*WARNING* ddLibDefListCallback:nLoadWarnings: libdef file 'lib.defs' load warning: 'Undefined lib name in ASSIGN statement: fff'
*WARNING* ddLibDefListCallback:nLoadWarnings: libdef file 'lib.defs' load warning:
'Undefined lib name in ASSIGN statement: ffff'。
另外,我也在CIW窗口中tools/Library Manager中去掉了啊!
请大神们帮帮忙,赐教一下

2 我每次启动Cadence时,都要先输入lmli,在输入icfb,才能打开CIW窗口,这个怎么解决?如果只输入icfb,会出现*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deLicense-5) Could not get the license for Schematics. Open aborted.
但是,我按照下面的步骤添加了license。
步骤:
1.修改license
    用gedit 或其他的文本编辑工具打开license,在头两行加入以下两句:
    SERVER localhost ANY 5280
    DAEMON cdslmd $CDS_ROOT/tools/bin/cdslmd
注意:localhost 是你的机器名,如不确定可以在终端输入uname -a 即可看到$:uname -a
     一般我们的主机名都是这个localhost(只要你没有修改过)
     保存license 为dat 格式( license.dat ), 并把license 复制到/home/eda/ic610/share/license 目录下。
     将/home/eda/ic610/tools/dfII/samples 目录下的local 文件夹拷贝至/home/eda/ic610/tools/dfII 目录,并把local 目录里的cdsinit 文件名修改为.cdsinit。

网友(2015-06-25):
我也遇到樓主遇到的第一個問題。不知到樓主有沒有解決,而且我準備再把那額庫新建一下的時候居然顯示庫已經春在,那就是說還沒有被刪除。不知到樓主怎麼解決的

网友(2019-04-09):
找到对应的lib.defs文件 然后,用编辑器(gedit或者vi)打开文件  把定义的ASSIGN改成DEFIN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