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解决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错误

楼主(2015-03-23):
今天在centos6.6上装了一个VCS2014,结果在跑软件的一个example的时候报下面的错误:

--- Stack trace follows:

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0  0xffffe410 in __kernel_vsyscall ()
#1  0x00d122f6 in nanosleep () from /lib/libpthread.so.0
#2  0xf559868c in SNPSle_c4bf7da8b7e6ef91439d7653e6245e0b () from /root/tools/synopsys/vcs-mx/linux/lib/libvcsnew.so
#3  0xf5599cf0 in SNPSle_23de553fca712a45fa4d1d3c9ed1c647 () from /root/tools/synopsys/vcs-mx/linux/lib/libvcsnew.so
#4  0xf5598c4d in SNPSle_108e0bd44901fe542e292606fa1ae91ca3cd036ffc7b66b67eb68470c8c8dc1fc9d9f22ed54700c6c50b6ca0c3a58991d261ff0501830e10 () from /root/tools/synopsys/vcs-mx/linux/lib/libvcsnew.so
#5  0x00d0a832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libpthread.so.0
#6  0x00c8ee0e in clone () from /lib/libc.so.6
#0  0xffffe410 in __kernel_vsyscall ()
#1  0x00c4e5db in waitpid () from /lib/libc.so.6
#2  0x00bf307b in do_system () from /lib/libc.so.6
#3  0x00bf3412 in system () from /lib/libc.so.6
#4  0x00d12ead in system () from /lib/libpthread.so.0
#5  0xf6e4f159 in .。。。。。。

哪位好心人能否指点一下: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删除中间文件,再重新跑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版本降低一点你试过么?

这两天有点忙还没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centos上,你是在什么系统?你那边有redhat么?如果有的话试试在redhat上面怎么样?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有些是一定过不了,大部分是重新再起动仿真就好啦~~~
那些怎么都过不了的,更换VCS版本是一个方法,VCS对有些语法的支持也是逐步完善的,所以我一般是往高版本换~~基本能解决
还不能解决的~~就只有修改自己代码了,我这边的调试经验来看,interface中的双向信号是最容易出这种问题的,改改写法啦,换成一些基本语法啦,总之就是增量调试法,代码写一点跑一点,出问题的一定是后面写的代码,没有好办法啦~~~
哎~~~

网友(2015-05-15):
回复 网友B:

   在VCS201412上有跑过么?

网友(2015-11-24):
回复 楼主:

我在RHEL5.10上也有这样的问题,重新跑一遍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再跑一次就好了,这个有点怪

网友:
用了2楼的方法,删掉上一次运行的结果文件,再跑一次就好了~

网友(2015-12-29):
坑爹。老是这个内存问题。
用vivado掉vcsmx201412sp2,老是这个错误,删了重来也不管用。
看来只能用低版本了。
不知道高版本何时出?

网友:
ubuntu 14.04
vcs 201412
运行./simv后经常是这个问题:
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no context available
偶尔能出vcs simulation report。。几率很小。
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I faced same problem.

网友(2016-04-16):
除了更换vcs版本 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2017-02-03):
回复 网友C: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553702&extra=&page=1
用这个,注意不要改notice,改了之后会出这个错,用vcs 2016.06和2014.12都试过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2013.06,也出现了这个问题,2013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2017-03-08):
回复 网友D:

   用它自带的src可以吗?还是要还src?

网友:
回复 网友E:

   自带src就可以

网友(2017-08-29):
回复 网友D:

   求楼主告知详细步骤

网友(2017-09-29):
同样的问题删了重新跑还是没有解决,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是lincense冲突造成的,将你最新版本的license或者对应机器放在前面,否则可能会找到旧版本的东西导致不匹配产生的coredump

网友(2022-08-18):
T-2022.06没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