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综合编译不过,vcs没有任何问题 [done]

楼主(2015-03-23):
各位大神,
           我再设计中采用了paremeter [7:0] TEMP[7:0]={.....};定义,然后将该参数传递到子模块中,在vcs时仿真结果正确,编译没有warning。但是我在做DC时,却提示我错误,verilog语言不支持该结构。现在很是困惑,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请各位大神赐教哈~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不可综合把?你设置Paremeter为啥不直接这样Paremeter TEM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后面的模块调用是采用generate for loop结构,参数传递也可以实现,如果采用parameter TEMP = ;那样我需要定义很多parameter,模块实例化时也很繁琐。一筹莫展啊…………,静待大神帮忙啊!

网友(2019-04-25):
楼主找到解决方法了吗,求分享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