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TA型运放构成的LDO稳定性分析

楼主(2015-03-23):
这是一个LDO,其中VBN是一个固定偏置。求教大神们,这个电路的稳定性怎么分析,主要是RC反馈网络的分析,最好能推出传递函数。

网友:
这个电路相关的文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文章啊。

网友:
这个有点复杂

网友:
很不错的电路

网友:
自己分析再说吧。这种基本功,至少第一级的对称ota看的出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这种反馈补偿有点儿怪,没见过,不是反馈到OTA的输出,而是反馈到OTA的一端,不知如何分析了。

网友:
其实还是miller补偿吧,补偿的环路涉及N2,N7,P7。都对电容有放大作用,把主极点推得很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文章吗,这个是哪里看到的?
这就是三级放大的补偿,R3和MP6应该是对输出管MP7做最大限流的,把这部分简化掉,就是一个三级结构,第一级OTA,第二级是电阻负载共源极(R2做负载),第三级是输出级。
这种结构不要指望靠符号推传递函数,因为是三阶的,推出来太复杂也没啥用,主要靠观察确定极点零点,知道调整哪些参数可以改变他们的频率。再通过数值计算(仿真),调整相对位置进行补偿。

网友:
   。。。你仔细看下,这个和传统的比,MP 功率管前面是不是加了级反向级。你要补偿接到ota输出就是正到-正了

网友:
请问这个MN2和MN1的宽长比是不是大于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