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级跟随器

楼主(2015-03-23):
请问源级跟随器的一个作用 实现“电平移位” 是什么意思?请大神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就是说这个电路的增益大概就是接近一的样子,本身不放大信号,但是可以把前级给过来的信号进行一个电位的降低或者增高,已提供合适的电平供后级电路使用~

网友:
根据公式I=u*Cox*w/l*0.5(Vgs-Vt)2,如果I不变,则Vgs不变。
该电路中如果负载电流和I1相比可以忽略不计的话,可以认为mos管的电流不变,所以Vgs不变,所以源级电压跟随栅极电压。这跟三极管的射随器原理基本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难道这就是电平移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 把前级给过来的信号进行一个电位的降低或者增高”   源级跟随器的增益约等于1,怎么能前级给过来的信号进行一个电位提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信号增益是没有的,但是DC电平可以抬高或者拉低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小生基础不好。DC为什么可以抬高和拉低啊?一般DC电压不就是为了问的管子的静态工作点吗。。输出后的信号里DC 成分是怎么抬高和拉低?就拿源级跟随器来说。。。

网友C:
回复 楼主:
源极跟随器有NMOS和PMOS源跟随两种,就拿你这个图(NMOS)来说,因为电流固定,假如管子工作在饱和区,根据电流的平方率模型,Vgs应该也保持固定,所以Vs会随着Vg的变化而变化,并且Vs比Vg低一个Vgs电压,等于将电压平移低了一个Vgs,增益接近于1,俗称源跟随。对于PMOS,把上面的Vgs变为Vsg,相当于输出电压平移升高了一个Vsg。
这是我的理解,不知能否解答你的疑问。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流固定,源极的输出电压随着栅极输入的变化而变化,俗称源跟随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你给出的那个电路为例,vout=I*ro=(vin-vout-vth)*gm*ro,假设下面那个电流的电阻是ro,这样推得
vin=vout/gm ro+vout+vth,那vin-vout=vout/gm ro +vth,通常gm ro是一个很大的值,这样第一项基本为0,那vin-vout=vth,也就是完成了一个近似vth的电平位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原来这样啊!明白了。。。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师太所言甚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师太
不是师大吗

网友(2017-12-13):
源极的输出电压随着栅极输入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2021-01-04):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源极跟随器有NMOS和PMOS源跟随两种,就拿你这个图(NMOS)来说,因为电流固定,假如管 ...

感觉说的对

网友(2021-11-0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S相对于G的电压升高或降低如果是NMOS,就是降低;
如果是PMOS,就是升高。
幅值都是VGS,NMOS的VGS是正的,PMOS的是负的。

网友D(2023-04-12):
能请问,源极跟随器的电流源大小是只须要保证跟随管工作在饱和区就可以吗?我的电路引入源极跟随器作为缓冲级,但用的电阻来保证跟随管的静态电流,电路功能也是正常的。

网友(2024-07-31):
引用 网友D:
能请问,源极跟随器的电流源大小是只须要保证跟随管工作在饱和区就可以吗?我的电路引入源极跟随器作为缓冲 ...

如果对电平移位的大小没有精确要求的话,作为缓冲级也可以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