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question1

楼主(2015-03-23):
用skill写了个pcell,但是有个功能不知道怎么实现,请大神指点。
我希望这个mos管的S和D端可以通过Stretch Handles或其他方式使metal的长度可以调整,contact的个数也要跟着改变,因为有时候希望S或D的metal变短些,又不想通过flatten的方式。

网友:
display file确实已经定义了
;( DisplayName   ColorsName   Red      Green    Blue     )
( display       black        0        0        0        )
难道这样的定义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问题啊,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rodAssignHandleToParame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