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rite strobes的作用

楼主(2015-03-23):
假设数据总线宽度为256bit,现在burst每一拍数据为8bit,一共16拍,初始地址与256bit对齐,那么这16拍过程中,WSTRB信号的值是怎么变化的?如果比如说他每一拍的数据为32bit,一共16拍,那么这16拍过程中,WSTRB信号又是如何变化的?

网友(2015-09-07):
要看strob1bit能够mask的data的宽度,

网友(2015-10-09):
取决于master想往那个目标地址送入8bit数据,最简单的例子,master想依次往0x0,0x20,0x40,0x60,0x80...地址分别送8bit数据,则每拍的wstrob分别为32'h1,32'h1,32'h1,32'h1....。若master想依次往0x0,0x21,0x42,0x63,0x84地址分别送8bit数据,则每拍wstrob分别写为32'h1,32'h2,32'h4,32'h8,32'h10.

32位数据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