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入GDS后怎么让实例孔变成PCELL孔类型

楼主(2015-03-23):
在导入GDS文件后,发现里面的孔和器件都是以实例的形式出现的,怎么让它们变成引用pcell形式????

网友:
导出GDS的时候选择keep pcell,导入的时候还是以pcell的形式,不过在61版本中导出gds没有keep pcell的选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导出了之后的没有办法给改回去了吗?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keep pcell,有时候如果设计稍微大一点,会出现导出的版图,全部是白框框,只有线,没有cell。已经设置了refere 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