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gridded router 和gridless router以及off grid不明白,帮忙解释下吗?谢谢

楼主(2015-03-23):
关于布线这几天经常看到说有gridded router和gridless router,这两种布线是根据使用的布线软件就已经决定了还是要手动设置?我能理解布线要按照格点来布的说法,可是我不清楚这个格点的间距是我们自己设定的吗?还有和pitch有什么关系吗?off grid怎么解决

网友:
不用管,通常tf 会帮你搞定这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是不是tf文件中gridresolution定义的值啊?我画版图的时候自己定义的snap to grid的值应该不小于这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