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主,大神,求指导,怎么报出clk1和clk2之间的所有路径啊

楼主(2015-03-23):
假设clk1和clk2是异步关系

采用report_timing -from [get_clocks clk1] -to [get_clocks clk2]好像默认只报一条
max_path即使设置为200_0000,但是报出的结果还是有漏掉的,不知是什么原因,但是已知路径条数肯定小于200_0000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才能全部路径都报出来啊,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nworst and -max_paths都用上

网友:
使用all_fanin/all_fanout 试试,配合foreach写个脚本

网友:
-slack_lesser_than 1000 看看,可能很多是正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用了
report_timing -from [get_clocks clk1] -to [get_clocks clk2] -nworst 100 -max_path 100 -slack_lesser_than 1000.0  -path_type summary
-nworst好像是指定经过endpoint最大报多少条,默认是延时最大的一条
-max_path好像是指定经过startpoint最大报多少条
但是发现几个问题:
1)好像对于同一条路径startpoint和endpoint各报了一次
2)不知道设置了set_false_path(个人感觉set_clock_group -as应该是和set_false_path等价的吧),感觉slack_lesser_than有时可以报有时不能报。
不知道各位大家在搜索异步路径时,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
-max_paths 可以写大点,比如10000 , -nworst我一般不>1的,反正有很多个path point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report_timing -max_paths 100000 -path_type summary -clock_from clk1 -clock_to clk2 -uniq
clock_from 和clock_to 可以试试看。
另外,uniq或许可以帮你去掉同一条Path报两次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