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约束不同产生的alib-52一样吗?【已解决】

楼主(2015-03-23):
DC中使用compile_ultra命令,会产生 alib-52 文件夹,称为伪库,这个是characterisze 库的,或者说是将boolean circuit map to gate

circuit from target library; 那么我想问下,这个和你设置的约束有关系没,比如我一个设置为set_input_delay 5然后得到一个alib-52;将

alib-52删除,再设置input_delay 4(其他条件不变)  又可以得到一个alib-52,那么这两个alib-52一样吗?

网友:
应该不一样吧,你研究这么细节干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时候想作实验对比,比如一个sdc文件中加入set_max_cap 做一版综合,然后sdc文件中不加入set_max_cap再做一版综合,那做完第一版的时候,用先把alib-52删除在做第二版吗?    所以这就需要知道约束对 alib-52有无影响了,如果有影响,那么就要把它删除
在做第二版。   因为生成这个alib-52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考虑了这点! 版主

网友:
不能删除吧, elaborate的时候会读取这个东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但是它的生成如果和约束有关的话,比如和set_max_cap有关的话,那么在第二次综合时,因为约束改了,那么就必须先删除它了,否则它还是和第一次约束有关的。

我想到了一个这种的方法,你可以在读入design后读入sdc约束之前,用命令alib_analyze_libs来产生alib-52,这样就肯定和约束无关啦!